HP NC4010

楼主(2008-04-13):
可以开机,电流到0。22就不动了过全就掉电,一开机电池充电灯就一闪一闪的。

网友:
你的贴子怎么没人回啊,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可是还是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解决,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开起来的时候电压都正常么,跑不跑代码。

网友:
呵呵怎么就两个热回答你的问题呀呵呵跑代码了有怎么样呢大师门指点一下

网友:
电流只有0。22,应该是供电不对吧,缺电压,不复位的。

网友:
遇到过NC4000 一样的毛病,我自己用的,也不知道怎么好的,把南北桥都补焊了一下,用了半年了,没复发过.

网友:
电流到0。22就不动了过全就掉电,一开机电池充电灯就一闪一闪的
应该有短路或有什么电压没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