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RDA3I不加机

楼主(2008-04-13):
EP8RDA3I不加机,南桥晶体有波形,也有供电,我测 WIN83627 IO的61有供电,68有电压变化,76没有反应,是I0的问题,还是南桥的事?我换了个IO 故障依旧,接下来怎么修?桥不热!

网友:
LZ,感觉你的维修思路还不够清晰
新手区有检修不触发的专题帖,去看看吧,

网友:
我按步骤进行检查的,是W8362768脚有变化但72脚无输出这个问题!新手区有检修不触发 没讲这个原因!说这种可能很小!但这个主板就是这样 强开机正常 后来我给机箱上加了个开关 让顾客拿回去用了!

网友:
应该挑开72脚再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有输出?或者是南桥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2008-05-26):
应该挑开72脚再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有输出?或者是南桥的原因引起的!!!

只有这样才能分出桥的问题还是IO的事!
我在其它板上试过了,方法很好!

网友:
是EP8RDA3I不加电,打错了一个字!经过这几天在新手区的学习,知道了不开机的检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