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53声卡芯片的代换

楼主(2008-04-13):
ALC653声卡芯片的引脚定义是怎么样的吖,在网上找不到它的PDF,它可以用什么声卡芯片代换呢?

板子客户拿走了,不过它的外观与ACL650,655,101,201都一样,引脚比较长的那种,我这里有个653,不过它的引脚好像没有一样。所以后来让他加PCI声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主板上声卡芯片坏的不多

如果你确定声卡芯片坏掉 就只能用替换法试下

我修过巴士带的SIS小板声卡爱坏 AD1881 ALC101 200 201等 都可以互换~~~

网友:
好象没有见过ALC653。。。
能不能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
不知道ALC655行不行,今天装一台系统就是ALC653芯片,驱动挺麻烦的,用普通AC97不能驱动,平时声卡坏都让客户加装PCI的声卡,二手的15块,又便宜又快速,并且音量大过集成声卡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客户拿起了,不过它的外观与ACL650,655,101,201都一样,引脚比较长的那种,我这里有个653,不过它的引脚好像没有一样。所以后来让他加PCI声卡了。去找找那个芯片,找到之后或下次遇到就拍张图传上来。

网友:
加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