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注意一下有新发现

楼主(2008-04-13):
最近在旧货市场淘了些坏DDR内存,发现有一些,金手指77和85脚有烧坏的于是把这俩脚用薄铜皮剪的细条先旱好,然后用502粘上最后用沙纸细的轻打磨一下.安在机上居然能用好了.原来这些内存都是插反烧的,都是77,85脚烧了.大部分都可以修复,大家注意一下.修好的内存先在旧主板上试试.
大家试一试.
主板

网友:
很多内存不要补脚都可以亮

网友:
不用补脚都可以亮!!大家试一试.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有的脚其实没有与颗粒连接的。

网友:
插反的内存是把地线插到主板供内存的电源上了,所以不用那些脚都可以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很少见的,有部分的内存条金手指烧坏了不可修复

网友:
薄铜皮剪的细条先旱好,
那个线路 很细很小
难度较高!

网友(2008-07-09):
不用补脚都可以亮? 试一试

网友:
这两个脚是地线和电源。不用修。如果想卖,又不想换PCB,你非修不可,就用刀片切下废PCB上的金手指,将原条的烧损部位用刀片掏空,用502粘上,清理好表面即可。不要焊接,以免留痕迹,卖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