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主板插显卡 跑C1

楼主(2008-04-13):
ONDA NF4S的 主板插显卡 跑C1 然后不停重起 把显卡拔了就能跑26
显卡

网友:
换显卡
另外看看是不是显卡槽有倒针或短路!

网友:
换了 啊还是一样啊 怎么去量PCI-E的槽啊

网友:
显卡不过,应该是显卡供电的问题,重启保护了

网友:
查PCI-E供电.旁边的耦合电容是否变质.空焊.磕飞.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
:P

网友(2008-05-15):
怀疑NB问题!详细测量下!

网友:
打下显卡插槽到NB的阻值,看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还有就时你没买个假负载嘛,!!!!??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见过很多了.大部分都是北桥虚焊的原因。你可以试一下把北桥压着。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