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pc3000弄的我筋疲力尽

楼主(2008-04-13):
花了三天时间,终于装好了,可结果--能进shell画面,但进不了子菜单.怎么回事?

我是ghost 做的.用硬盘启动后出现:pc3000>,然后输入cd pc3000回车输入shell, 再回车进入pc3000 shell画面.

可怎么也进不了子菜单.拜托各位高手!!!!!!!!!!!

网友:
ISA V14.5. :L :L :L

网友:
我是带卡的!上面还有一些转接卡,好象可以插在串口上

网友:
网上有一种不加卡ISA 3000也可以用的,当然还是带卡的功能多点。

网友:
后面是要插加密狗的,否则,PC3000无法运行的

网友:
EMUL目录没有放在C盘

网友:
谢谢各位!

     加密狗已插好,整个pc3000 是ghost做的.难道是ghost有问题?如此该怎么办?

网友:
另外我的pc3000是ISA的,有两条转接线,好象可以插串口!可不可以啊?

网友:
isa pc3000的安装和调试是比较麻烦 除了程序步骤外 主板兼容性也是个问题 在有些主板上就是无法正常运行 我用的是带ISA的693主板

网友:
有加密狗的,主板兼容很少出死机问题啊!好好看看再

网友(2008-06-28):
这个还有假的吗

网友:
我晕,加密狗是在打印口上的,然后边上有个USB的小线也要插上...

卡是要装在ISA口上,这个应该不会出问题....

GHOST的系统,有的是分完区后GO,有些是带分区的GO,也就是说,有些是进入GHOST后,是1.2.3的操作,有些是1.1.3的操作...

还有,看里面的说明,是不是要修改Autoexec文件...

还有,有些是带WIN98的,进PC3K的时候,要按F8选倒数第二项进入那个DOS模式才行...

倒数第一项是不行滴....

还有就是,在带WIN98的系统里,选择关机退到DOS模式下,那个也是不行滴,进不了子菜单....

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目前手里的所有带ISA的板子都用得ISA的PC3K,并无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