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g8656d 能否用strg8656代换

楼主(2008-04-13):
修了一台LG显示器电源有问题  不知道
strg8656d 能否用strg8656代换

网友:
可以代的。你试试吧。                     .

网友:
strg8656d和strg8656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是一个型号,可能是生产厂家不一样 :)

网友:
我怎么用strg8656上上以后无反应后来又找了个strg8656d上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