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与复位信号,究竟谁现到达CPU?

楼主(2008-04-13):
时钟信号与复位信号,究竟谁现到达CPU?

网友:
时序里并没有涉及到时钟的问题!
一般来说应该是时钟先于复位!
楼主想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看书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了,版主能否给些原理图之类的

网友:
网上大量的资料都在说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不需要再解释了吧?

网友:
因为各部位工作都要有时钟才能工作,所以先行时钟再到复位

网友:
谢谢张先生,谢谢各位!

网友:
主板上需要时钟的地方很多!很多都是时钟好了才可以复位!所以主板是先有供电,然后有时钟信号!一切都正常了才才会有复位!

网友:
应是时钟信号,复位的条件是在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有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