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GA焊接工具止要30块

楼主(2008-04-13):
些电炉我花了 20块买的 还定做了个铁加子 10块 主板放在铁加子上 下放放电炉 加热  。 我试过2次 都成功了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真牛啊,真不知道你用这些东西怎么焊接的,成功率一定不高吧,板子不变形吗?会不会胡?

网友:
什么时候上几张图让大家看看,电炉你的温度怎么掌握的

网友:
那个放铁架子的高度一点要好  放上去等边的上排阻 什么 的会动了 那BGA下面的也快了 我用 破板子练了一个月

网友:
无铅时代的板子,或者是高档主板,即使不是无铅的,融点也很高。 在这种设备上做不好的。下面板子烤糊掉了,上面的芯片还不动的。

网友:
看你的图片 应该成功率比较低吧 谢谢分享

网友:
当然低了 高的话就没人买 BGA焊接机了

网友(2008-06-17):
有意思.自个发挥维修潜能

网友:
当然啊,你修个一般的主板还行的,要是修本本的板子,烤胡了,就问题大了啊,不是一两百元的东西啊。花点小钱买个机子就行了。

网友:
我门列里也是用电炉靠得. 趁功率在%80 ,呵呵.!习惯了.没钱买好得,只有试而止用.

网友:
還是蠻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