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8-04-13):
顶神845PE  IO为IT8711F-A
通电即开机 ,而且BIOS不能保存
电池是新的。关机也正常
从何查起????

网友:
先换了晶振及谐振电容,然后试机看OK不?测量电池到南桥线路,检查正常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不要误导新手。
楼主请去新手区看贴

网友:
通电即开机我觉得查IO IO与绿线间的元器件 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

网友:
通电即开机要注意个问题,有的板子BIOS有项回到断电前的状态,正常关机次看还会不会,如果还会在查线路

网友:
多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是因电池到IO之间的线路上有一二极管开路,更换后OK

网友:
一般INTER的芯片组都是  IO管开机· · 我一般都是先换IO 如果不行我在查别的

VIA芯片组 一般是南桥管理开机·  ·如果开机直通可能南桥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