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英特尔D915PLWD主板自动开机故障

楼主(2008-04-13):
英特尔D915PLWD主板,加电自动开机关不了机,测试卡不跑码,14.318M晶振不起振两端无电压,DDR PCI PCI-E等时钟信号都不正常,请问问题出在哪?是IO吗?

网友:
先换I/O吧,一般坏的就多

网友(2008-12-26):
自动开机属正常现象,多数的板和CMOS设置有关,只要正常关机一次就可以,排除CMOS故障之后,再查电源接口绿线到开机芯片的线路,多半是开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没好好看资料,英特尔主板百分之八十故障都是由于I/O损坏引起的(因为有三个供电管G基都通到I/O),南北桥自然开焊机率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