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小知识

楼主(2008-04-13):
内存小知识
一.跑,        DE..
1.首先查内存线路,(数据线,地址线)是否正常,,如果哪个内存颗粒阻值不正常,将此对应的颗粒换掉,如果还不正常的话,查地址线是否短路,短路的话,将此对应的芯片去掉.再用万能表量,看是否短路,如果还是短路的话,继续卸,直到地址线不短路为止.
2.在地址线不短路的情况下,查内存颗粒的阻值,例如(500.510.533.540.550.499.506.460)这条内存的第八个芯片有问题了,内存的阻值与正常的阻值不能超过80-100如果地址线和数据线都正常的话,那么内存还跑的话,直接换内存板
维修内存的时候先用万能表量内存板上的第一个电容,如果对地短路的话此内存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
二.跑   d4
1.先用好的内存代出有问题的颗粒,更换即可.
2.代不出来的情况下
(1.)先查颗粒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有不正常的,将不正常的更换.
(2.)颗粒阻值正常的话,地址线也正常,换内存板
(3.)此内存测仪器没有测出来错误现象,但在其他的主板上还是原来的毛病,就写一个信息进去.
三.跑   d5
1.        先用好的内存嗲,如果带出来坏的颗粒的话,先用烙铁焊一遍,正常,说明是颗粒 空焊了,如果,换了新的还是不行的话,用排阻的先换,换了以后正常的话,说明是排阻出了问题,如果换了排阻还是不行的话,直接更换板子.
2.        在测仪器上正常,在板子上边不正常,还跑,那么重新写一个信息到板子上.
四.跑   EC
1.        用好的内存带,带出内存容量不是远容量的哈,看测仪器测出哪个颗粒?如果测出来的颗粒全部坏的话,将内存换板,如果成功的话,判断板坏,
不成功
1.先查内存阻值,线路是否正常
2.在内存全部正常的下先将其内存四片卸掉,卸掉以后换上同型号的饿颗粒,好的话,说明这四个了里还有一个颗粒是哈的,然后将内存上查到的坏的为止/
五.跑   b0
1.先用好的带.(同上).
2.带不出来的情况下,量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否正常 ,全部正常的话,先将信息片卸掉,有可能信心片坏了.
3.查看内存是否有掉零件的地方…

内存蓝屏的解决方法
1.将此内存放在仪器测一下,看是否能够查到坏的颗粒,更换既可
2.不行的话,将颗粒换到其他的板子上经过加热.这种接壤可以将坏的颗粒测出来,测………内存蓝屏只有是芯片引起的..

网友:
好像不太明白~!~

  在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