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及解决方案

楼主(2008-04-13):
别人的东西觉得还不错。
                                            电源故障及解决方案
一、        故障类型:电源无输出

此类为最常见故障,主要表现为电源不工作。在主机确认电源线已连接好(有些有交流开关的电源要打到开状态)的情况下,开机无反应,显示器无显示(显示器指示灯闪烁)。无输出故障又分为以下几种:

① +5VSB无输出 前面已讲到+5VSB在主机电源一接交流电即应有正常5V输出,并为主板启动电路供电。因此,+5VSB无输出,主板启动电路无法动作,将无法开机。 此故障制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接好主机电源交流输入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出到主板的20芯插头中的紫色线(+5VSB)的电压,如无输出电压则说明+5VSB线路已损坏,需更换电源。对有些带有待机指示灯的主板,无万用表时,也可以用指示灯是否亮来判断+5VSB是否有输出。此种故障显示电源内部有器件损坏,保险很可能已熔断。

② +5VSB有输出,但主电源无输出 此种情况待机指示灯亮,但按下开机键后无反应,电源风扇不动。此现象显示保险丝未熔断,但主电源不工作。故障判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将20芯中绿线(PS ON/OFF)对地短路或接一小电阻对地使其电压在0.8V以下,此时,电源仍无输出且风扇无转动迹象(注:有极少数电源在空载时不工作,此种情况除外),则说明主电源已损坏,需更换电源。

③ +5VSB有输出,但主电源保护 此类情况也比较多,由于制造工艺或器件早期失效均会造成此现象。此现象和②的区别在于开机时风扇会抖动一下,即电源已有输出,但由于故障或外界因素而发生保护。为排除因电源负载(主板等)损坏短路或其它因素,可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将20芯中绿线对地短路,如电源输出正常,则可能为: I. 电源负载损坏导致电源保护,更换损坏的电源负载; II. 电源内部异常导致保护,需更换电源; III. 电源和负载配合,兼容性不好,导致在某种特定负载下保护,此种情况需做进一步分析。

④ 电源正常,但主板未给出开机信号 此种情况下也表现为电源无输出,可通过万用表测量20芯中绿色线对地电压是否在主机开机后下降到0.8V以下,若未下降或未在0.8V以下,可能导致电源无法开机。

二 故障类型:电源有输出,但主机不显示。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判定起来也比较困难,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电源的各路输出中有一路或多路输出电压不正常,可用万用表测试; 2) 无P.G信号,即测量20芯线中灰色线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主机将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法启动。 3) 电源输出上升沿或时序异常,或和主板兼容性不好,也可导致主机不显示,但此种情况较复杂,需借助存储示波器才可分析。
1、        首先是AT电源,使用了N长时间,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就不介绍了!
2、然后是ATX电源,经历了很多版本,有1.1,1.2,2.0,2.01,2.02,2.03等,现在除了2.03外基本都以绝迹,所以大家知道就可以了,也就不介绍了,如果发现2.02以及以前的版本,属于出土文物,请大家收藏,不要想着使用了!
3、2000年2月份,ATX 12V标准进入市场,正式推出1.0版!
4、2000年8月份,ATX 12V 1.1版迅速诞生!
5、2002年2月份,1.2版顺利推出!
6、2003年4月份,1.3版悄然面市!
7、现在的主流:12V 2.0已经占领了主流中高端市场!强烈推荐!
电源厂商都在遵循的Intel电源规范,从AT到ATX 2.0,Intel新的规范标准推出速度似乎越来越快,电源这个昔日幕后的配件逐渐走到台前。促使电源以及规范迅猛发展的,正是Pentium 4的出现。P4的出现,PC对12V的要求和PIII时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是电源越来越注重12V的输出,让电源规范版本迅速的提升,以适应新硬件不断增长的需求。
从ATX到ATX 12V,电源上从此多出了一个4pin的接口,其中两pin为+12V输出,另外两pin为地线。ATX 12V 1.1版增加了对+3.3V输出的要求,以适应更大功耗的显卡;而1.2版开始,对电源去掉了-5V的要求,-5V的输出电流在0.3A-0.5A左右,主要针对一些ISA槽进行供电,而从intel 81*芯片组时代开始,ISA槽被彻底淘汰,因此从ATX 12V 1.2版以后电源的-5V已经不在被要求。
虽然从2003年4月份,ATX 12V 1.3版规范就已发布,但真正现在市场上仍以1.2版产品为主,甚至还有更低版本的电源。v1.3与v1.2相比虽然没多大改变,但却对+12V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定义了S-ATA设备电源接口,再有就是要求电源满载时的效率从68%提升到70%。时下,显卡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CPU速度,最新的nVIDIA 6800Ultra以及X800XT都对电源提出了超高的要求,3.3V早已不能满足显卡的需求。于是,v1.3版规范要求+12V继续增大电流,以满足高端显卡的需要。同时S-ATA光驱已经初露端倪,最新的i915芯片组甚至已经取消掉一个IDE控制器而增加2个S-ATA控制器,可见S-ATA普及之日不远已,未来电源无疑将会逐渐取消掉大4pin IDE设备接口而逐渐过渡到S-ATA接口上,v1.3版电源产品更是大势所趋。
从1.0到1.1直到1.3版,ATX 12V规范始终没有质的改变。不过,1.3之后的2.0发布后,这次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在2.0版中,电源主接口已经从20pin升级为24pin,多出的4pin主要为另外一路独立12V输出。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插入一个题外话了。在Intel的电源规定中,规定任何一路输出都不得超过240W的总量。也就是说任何一款电源的12V输出都不能超过20A的电流,一般都是18A的额定,预留2A的盈余。而现在,18A的12V已经是很多300W或者以上的新款电源的额定输出,因此现任规范已经限制了12V的输出。为了应付未来775针处理器以及高功耗显卡的需求,新2.0规范增加一路全独立+12V输出,两路输出组合为系统功能,从而突破12V的240W的限制。
2、        12V一般为硬盘、光驱、软驱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及为ISA插槽提供工作电压和串口等电路逻辑信号电平。如果+12V的电压输出不正常时,常会造成硬盘、光驱、软驱的读盘性能不稳定。当电压偏低时,表现为光驱挑盘严重,硬盘的逻辑坏道增加,经常出现坏道,系统容易死机,无法正常使用。
自从1998年1月公布了ATX2.01电源标准后,以后生产的电源都兼容这个标准,只不过各路电压的输出电流在不断增加。我们使用的ATX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有+12V、-12V、+5V、-5V、+3.3V等几种不同的电压。在正常情况下,上述几种电压的输出变化范围允许误差一般在5%之内
,12V的正常范围是11.4~12.6V,所以你的电压还在正常范围内
3、        黄色:+12V

黄色的线路在电源中应该是数量较多的一种,随着加入了CPU和PCI-E显卡供电成分,+12V的作用在电源里举足轻重。

+12V一直以来硬盘、光驱、软驱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及为ISA插槽提供工作电压和串口等电路逻辑信号电平。如果+12V的电压输出不正常时,常会造成硬盘、光驱、软驱的读盘性能不稳定。当电压偏低时,表现为光驱挑盘严重,硬盘的逻辑坏道增加,经常出现坏道,系统容易死机,无法正常使用。偏高时,光驱的转速过高,容易出现失控现象,较易出现炸盘现象,硬盘表现为失速,飞转。目前,如果+12V供电短缺直接会影响PCI-E显卡性能,并且影响到CPU,直接造成死机。

蓝色:-12V

-12V的电压是为串口提供逻辑判断电平,需要电流较小,一般在1安培以下,即使电压偏差较大,也不会造成故障,因为逻辑电平的0电平为-3到-15V,有很宽的范围。

红色:+5V

+5V导线数量与黄色导线相当,+5V电源是提供给CPU和PCI、AGP、ISA等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是计算机主要的工作电源。目前,CPU都使用了+12V和+5V的混合供电,对于它的要求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只是在最新的Intel ATX12V 2.2版本加强了+5V的供电能力,加强双核CPU的供电。它的电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计算机的系统稳定性。

白色:-5V

目前市售电源中很少有带白色导线的,-5V也是为逻辑电路提供判断电平的,需要的电流很小,一般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出现故障机率很小。

电源输出导线规格指南2

橙色:+3.3V

这是ATX电源专门设置的,为内存提供电源。最新的24pin主接口电源中,着重加强了+3.3V供电。该电压要求严格,输出稳定,纹波系数要小,输出电流大,要20安培以上。一些中高档次的主板为了安全都采用大功率场管控制内存的电源供应,不过也会因为内存插反而把这个管子烧毁。使用+2.5V DDR内存和+1.8V DDR2内存的平台,主板上都安装了电压变换电路。

紫色:+5VSB(+5V待机电源)

ATX电源通过PIN9向主板提供+5V 720MA的电源,这个电源为WOL(Wake-up On Lan)和开机电路,USB接口等电路提供电源。如果你不使用网络唤醒等功能时,请将此类功能关闭,跳线去除,可以避免这些设备从+5VSB供电端分取电流。这路输出的供电质量,直接影响到了电脑待机是的功耗,与我们的电费直接挂钩。

绿色:P-ON(电源开关端)

通过电平来控制电源的开启。当该端口的信号电平大于1.8V时,主电源为关;如果信号电平为低于1.8V时,主电源为开。使用万用表测试该脚的输出信号电平,一般为4V左右。因为该脚输出的电压为信号电平。这里介绍一个初步判断电源好坏的土办法:使用金属丝短接绿色端口和任意一条黑色端口,如果电源无反应,表示该电源损坏。现在的电源很多加入了保护电路,短接电源后判断没有额外负载,会自动关闭。因此大家需要仔细观察电源一瞬间的启动。

灰色:P-OK(电源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