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6 花屏通病

楼主(2008-04-13):
acer aL1716 花屏

该故障好似是该机的通病,已遇到过多次,,一直查不出原因,我的维修方法就是更换了驱动板。

该故障表现为,不接信号,能正常显示OSD菜单,接信号就花屏,满屏竖线状态,能隐若看到图像。测量驱动板1117的电压也正常。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唉,现在通用板便宜,查不到故障的机器只有换板方便快捷.

网友:
我看也是,查了半天也没见得搞好了,换个扳子立刻正常,修液晶真是容易,搞不定就换,换不好完蛋

网友:
除了屏电路以外,通常花屏会跟驱动板上的3.3V电路有关,还有屏线和SCALER..........................

网友:
基本上直接换板,查驱动板好坏好麻烦,

网友:
MCU或ROM资料问题.

网友:
除了屏电路以外,通常花屏会跟驱动板上的3.3V电路有关,还有屏线和SCALER..........................

SCALER什么意思呢?

网友:
要素

除了屏电路以外,通常花屏会跟驱动板上的3.3V电路有关,还有屏线和SCALER..........................

SCALER什么意思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感觉是单片机的问题,重刷程序试了吗

网友:
我想应该是3.3V的问题,一般坏得多的是3.3V的滤波电容。你换换看,行了告诉大家。

网友:
电容坏过的,故障依旧,至于刷程序,这原装驱动板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2008-06-13):
应该不是数据问题,我感觉那个主控芯片很烫手啊

网友:
就是主芯片坏了呀,我上次修过的,换芯片就OK

网友(2009-04-17):
这个机器的屏线脱开的比较多,在屏那头,工厂用泡沫双面胶固定的屏线,时间上了,泡沫热了收缩,就会把屏i线拉出来一些

网友:
两种可能,主控芯片和MCU的问题。

网友:
MCU或数据有小问题

网友(2009-10-27):
给大家发个程序,MSTAR的程序坏的多

al1716 TSUM16AL-LF SST25VF010A.rar

网友:
数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