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83V炸电源

楼主(2008-04-13):
AOC783V炸电源
原因是220V的电造成,烧了数十台机子
有两台比较棘手啊
开始是保险和桥的两个整流管损坏
其它的没有找到坏的,更换后听到"嗞嗞声"三四秒后保险就爆了,连着烧几个,我不敢换了,

请教怎么判断故障啊
电源用的STA5643D

网友:
现在不炸电源了,但是次级的各相输出都不稳定,各相输出都有跳变
80V是从75.6~80之间
50V是47~52.3之间
12V是10.2~13.4之间
6.3是从5.6~6.8之间,

去掉二次开关管后,一切正常
这四组的滤波电容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请问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