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8-04-13):
型号:NEC PC-LW450J24DA

南桥:fw82443mx100

在南桥附近有以下3个芯片,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1:smsc fdc37n869
2:m38867h8a
3:m38813h4

故障现象:不上电
初步检测:取下电源,外接适配器--------开关处有5V电压,32.768有波形-------电池接口处有几只脚有5V电压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请教高手

谢谢

网友:
问题不我不知道那个是IO
是不是
smsc fdc37n869?

网友:
有没有朋友帮帮忙哦
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本本可台机的开机原理不一样的 具体要看的 还有有些机器有通病   据我所知  这个机器容易烧保险 或烧电容 仔细查找CPU周围 背后

网友:
是不是电池接触点有几只脚有5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认为开机所需要的各电压基本正常了哦

网友:
SMSC  fdc37n869 这个就是I/O
  (是不是电池接触点有几只脚有5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认为开机所需要的各电压基本正常了哦)
   不是的  这是给电池充电的电压

网友:
都不知道现在怎么下手了
看了几篇笔记本检修流程也不知道怎么修

我从19V输入开始跑线路,也没有跑个所以然出来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又跑了一下线路

找到了LM2641
但是它控制的所有场管G极电压都为0,明显没有输出,19V的输入电压有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查呢
请高手支招

网友:
版主我看你还是不要修这个本本了,让别人赚这个钱吧,我怕你越修越坏啊。

网友:
能不能修好都无所谓
关键是边学边修

网友:
测量了LM2641的几个引脚

5脚和11脚连接在一起,没有电压.
两个SS端没有电压

输入19V是正常的

高手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没有高手朋友来给我点思路哦

网友(2008-05-29):
19V输入有没有问题,很多是供电有问题的

网友:
SMSC是純I/O稍帶電源管理.38867是開機的3881好像是充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