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13):
今天接到一个SONY的机器 。型号是PCG-GRX570 (蓝色的  15屏) 。 拿来的时候是加电不开机 ,电流先跳到0.9 然后跳到1A 。 由于没有检测卡不确定故障点, 老办法 擦内存 擦了和换了以后 故障依旧。 就把机器拆了 , 拆开以后用锡把COMS 短接到 一块。放了会电,然后就加电(没把锡去掉),按开关电流重0.01跳到0.07然后又掉下来。不加电了   测 待机3.3V 5V 开关的 3.3也正常。 老大说在COMS短接时加电使机器保护了,引起不加电。 问下 这机器保护电路这么破啊? 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啊? 请高手提供电思路啊 :'(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下啊  说不定刷完就好了

网友:
刷了也一样 :'( :'( :'( :'(

网友:
先把名字改了 我就告诉你怎么弄 叫什么  达串道达  你来这里做什么来了? 卖弄

网友:
查下,控制芯片→高低端管→电感有没有脱焊→滤波电容有没有漏电→后级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修机器难道还问问客户叫什么名 ?名子不顺眼了就不修了? 名字起个本本波和龘爨纛龖有什么区别 起个本本波 就多块肉? 就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