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显示器下面3/4部份有黑色水平细线

楼主(2008-04-13):
检查行电路发现供电电容与升压电容容量下降,换了还是一样,更换8172也不行,行电路供电波波电路也换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把场芯片供电滤波电容换了先

网友:
一再强调,消振电容的重要性,是不是对什么原理都不懂啊,那以后怎么搞维修,难道个个都报废?

网友:
换场电路一无极性电容.金长城也多有此故障.

网友:
同意2楼的
我修过多台都是场块的供电滤波电容失效所致

网友:
还要再搞清点,上半部份出这问题就查正供电,下半部份出这问题就查负供电

网友:
密切关瞩,学习中...............

网友:
密切关注中,学习呢 ...............

网友:
8172   外围电路 是否有问题     还有那个二极管      这种问题 最多的是 电容  把8172 供电电容换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