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MBTEST测试结果如下,问下内存是多大啊.

楼主(2008-04-13):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网友:
内存大小你可以从颗粒上就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
有可能是512M/256bit的.
不知你的是什么显卡.

网友:
我抄了的是hy 50u 283222
af -22  332a
一共8粒高手解答下赛

网友(2008-06-02):
ddr3,128m的

网友:
256位的,应该是2.2NS的

网友:
显卡没问题进系统不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