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液晶

楼主(2008-04-13):
一个长城17液晶,插上以后不显示,黑屏。哪里有问题啊??电源哪里的灯开始是绿色的,一会就变红了。

网友:
没信号呗.........................................

网友:
驱动板或是信号线接触不好。
我也只是估计的·
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
LZ的机器拆开了没有哦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主机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 驱动板的问题   看看驱动板的几组供电正常不  还有1117 看看  1084  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敢拆开。我不会修液晶。我是想问问是哪里的毛病,修多少钱?

网友:
呵呵  原来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呀 那你赶快送修吧  价格嘛  大约在 150-200员之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