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高压灯管无高压的奇怪求助!!

楼主(2008-04-13):
一台笔记本, 高压灯管不亮,   找一好的高压灯管接上可以点亮.   于是判断是灯管坏了, 结果换上灯管后开始能点亮, 过了半天准备交给客户了,拿出来一测试,  又不亮了.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  只要将高压灯管拔下来, 开一次机,  再把灯管装回去就可以点亮了, 切以后也都能顺利点亮, 点亮后用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但如果放他一个小时左右再点就又点不亮了........    头大了......
     点亮或点不亮的时候高压条的供电都在5V左右, 算是正常, 3.3V也正常.   手头也没有高压条能代换一下,  想知道这情况是高压条的问题吗,修的话应该重点测高压条的哪部分呢?

网友:
换,
了才知道啊,你问不出什么东西的,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试下吧 可能就是高压的事

网友:
手头上要还有高压条我还问吗................

网友:
这个问题复杂,哪个高手快解决下啊,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订了个高压条换上了,  貌似是好了...............

网友:
把高压条上的ic和生压变压器补焊。把电解电容全换了,应该解决。。还不解决就只能换高压条了。。

网友:
灯管漏电对地!以前见别人发过!把灯管粗线和细线颠倒一下焊

网友:
根据故障现象应该是板上的升压电容出问题了,换下试试。

网友:
高压板有冷焊  以前碰到过~~~~~~~

网友:
最好还是先找个高压板试试
先确定下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弄一根好的灯管焊上接头作为测试工具,测主供电(5V或适配器电压),开关信号3.3V,亮度调节信号3.3或5V(判断依据:调节亮度时电压变化),以上条件都具备还不亮,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测高压板的保险丝,常坏!........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高压板跟你说的类似,开机后只要不动高压条就可以,一动就没有了,再开又有了,后来发现是是变压器后的电容开焊了。补焊后OK!

网友:
现在还哪有修高压板的啦,用个通用高压板试一下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