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86-KD场下部收缩

楼主(2008-04-13):
一台方正FG786-KD的显示器,场下部收缩为一条亮带,场块为TDA4863AJ,测各脚电压都对,换了场块和各脚相连的电容也没有解决,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是不是ROM坏了还是哪的问题

数据实测为1脚为13V,2脚-11V,3脚13V,4脚-13V,5脚1.2V,6脚0.8,7脚0.8请大家帮忙
大家看到了吗?我代换过附近的电容了,还是老样子,怕换的电容也坏我,我都是换过二遍附近的电容了,还有电压我标出了,如果这样也算错,请大家指出正确电压,我看了下TDA4863AJ的资料,算是正常吧,我量得到的电压!
还有谁有这个的电路图,还有没有代换的情况下,如何测出偏转坏,我只有电压表哟!

网友:
偏轉綫圈壞了,短路.........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上半部无图象,下半部粉正常,我换了一个场块旁的二极管好了,你参考一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呵呵,忘了我哪个场块是STV9113,你参考一下把,我是抛砖引玉

网友:
数据实测为1脚为13V,2脚-11V,3脚13V,4脚-13V,5脚1.2V,6脚0.8,7脚0.8请大家帮忙
我可不可以调换7脚和8脚,看是不是场输入的问题
如何调偏转线,看是不是偏转线圈的事
谢谢

网友:
大家帮帮忙!自己顶起来!我想交换6脚7脚可不可以

网友:
交换没有用的,另外2脚电压不正常正常应为-9.8左右.检查一下场线性反馈电阻和周边电阻.

网友:
不是偏转问题
是场块及周围电路不正常
查代换场块和1、3脚间的二极管及周围电路

网友:
我到底应当如何做啊,因为场块电压正常算是啊,代换过场块和附近的电容了,

网友:
偏转线圈在实际维修中,确实坏的不多。。。。。。。。。。

网友:
应该是 有 组供电有问题  这个是 +12   -12  供电 如果哪组供电有问题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这两组电路中  最爱出问题的 应该是 电容   用 代换法 弄吧!

网友:
电容有问题,

电容有问题,大家找找场块附近的电解电容,看有变质的吗

网友:
少见,查查负压供电那块,不行的话,偏转坏的可能性很大。我上次修到一台AOC的,上部和下部都收缩,偏转坏。

网友:
真是复杂,方正用的这款FG769KD的冠杰的机子,我见过修的,都没有偏转坏的,一般就电路或资料的

网友:
大家看到了吗?我代换过附近的电容了,还是老样子,怕换的电容也坏我,我都是换过二遍附近的电容了,还有电压我标出了,如果这样也算错,请大家指出正确电压,我看下,TDA4863AJ的资料,算是正常吧,我量得到的电压!

网友(2008-07-03):
同样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2008-08-06):
我修过好多这样的!

大多是场的问提!也有两台是偏转的问!一台好像是AOC的!和你说的是一样的!是偏转里进了不知是什么东东!偏转PCB的接线烂掉了!这上面的线都是有好多条的!断一条和全断现像是不一样!还有每一条断了的现像都是不一样的!上面还有好几组!想想吧!还有一台是SONY珑 21吋的!是在发货时把外壳撞坏后偏转上的PCB也一起撞断了!还把上面的一个201的VR也搞没了!还好客户说了!要不你想想要是只是上面的线烂了!没人和你说!你也看不到明显的痕迹(第一台AOC的就是上面有东西才看到的)有时想些简单的也是好事!要不修死你也找不到!

网友:
我这里有参数!!!!

网上转的!我也是个懒人
TDA4863A引脚功能
脚号        电压/V        黑笔接地电阻/KΩ        红笔接地电阻/KΩ        功能
1             12.5                   6.1                              16                       电源
2             -9.8                   100                              6.5                      回扫振荡输出
3             12.5                   8.5                              +∞                      电源
4             -12.5                 100                              6.0                      内部(地)
5               0                      0                                 0                         脉冲放大输出
6             1.0                    1.8                              1.8                       场激励输入
7             1.0                    1.8                              1.8                       场激励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