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华硕的主板自动通电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今遇到一块华硕的865的主板,插上电源后自动通电(但又不是自动开机的状态),风扇也转,诊断卡的的信号灯全亮,但亮的程度不像开机状态那样的明亮,测量多处电压,电压明显偏低,请大家帮我解答

网友:
插上假负载
先看各组电压

在看有无时钟电压
看下是否  复位灯全亮
·
·  · · 如果复位灯亮 查各组相关复位、

· · · ·

网友:
学习学习..............................

孤帆远影 -9 不遵守版规

网友:
#2  ASUS专用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各处供电点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测过了并无短路的地方,请问是不是信号延迟

网友:
感觉像有地方轻微短路引起的吧!!!要注意,这种短路不太明显的。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吧?????
看样子这个可能比较大~~~

网友:
向你这么说的,IO的机会很大的.可以试换一下,别想太多,换了再说.

网友:
这种现象很多都是电源质量不好引起的, 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说明一下电源没问题,io也换过了;

网友:
先将IO取掉
看还自动上电不????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ASUS专用芯片坏了,吹下来换了就哦了

网友:
先测电压,看哪个地方把电压拉低了,换芯片或元器件。。

网友:
这肯定是有短路的现象存在,你测量一下绿线是否是低电平要是是的话就是短路了

网友:
如果电压偏低那应该是有短路现象存在

摸摸各个芯片的温度

查一下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