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上cpu后无电压问题

楼主(2008-04-13):
一块杂牌主板845的,装上治具测试一切正常,但装上cpu后cpu无电压,按照经验将主从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但故障依旧,修到这里不知到如何下手了,请各位帮我解答!

网友:
治具针脚比CPU粗,请注意到这一点。

网友:
CUP可能挂了.......

网友:
装CPU,没有电压时,测量一下VID电压

网友:
换了CPU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测VID电压,PWM的EN信号,VRM_G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内核电压问题

一杂牌主板,在假负载的时候内核电压1.7V,时钟和复位也正常,但是上真CPU的时候,内核电压0.3V都不到,没有代码显示.请高手给个思路,是不明某相供电有问题才引起这种问题啊?此板只有两相供电.我等下断开一个电感试试!分开测试两组供电.请高手给个意见,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1098-1-1.html

网友:
不要随意断开一相测试!!11111

网友:
前提我的cpu是好的。请问一下这有可能和南桥有关吗?有人教我是这样。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座子和CPU针脚接触不到引起的,把座子拆出来看看是不是里面扩孔了,测VI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