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做SF不过

楼主(2008-04-13):
一个wd200bb和wd200ab的盘,用mhdd扫满盘的色块,做SF一段时间后就停止不过,然后发现lba值就为0了,而且其中有一个盘有敲盘的声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SF现在都不敢做了 苦恼中,会的知道太少啦。。

网友:
你不先修固件就开SF 呀,还是你比较神,兄弟,先修固件吧,

网友:
先做用户区校准在做SF

网友:
固件有一个是全部OK的,还有一个就是固件不让写啊,有二个固件是有问题的,但是怎么能把固件写进去呢。  用户区校准这个是不是sa modules啊??

网友:
先检查头有没有问题
然后看看是哪个固件出问题了
找相同型号的代换
户区校准就是46校准
我做有视频的

网友:
火速挪移 版主你能加我不QQ:40240247,谢谢啦。我在QQ上等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