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50本子,开机亮指示灯,但不能上电自检,请高手帮忙指点。

楼主(2008-04-13):
一台联想Y150笔记本,主板是855GME芯片,CPU是CM1。4G。按开机鍵指示灯会亮,有开机反应,同时CPU的风扇会转动几秒。然后就死在这里不动了,电源指示灯亮着。如果长按开关机鍵的话,也可以关机,有关机反应。但是屏上是没有一点反应的,大黑屏。和好机取下内存的反应一样。把所有的外部件取下,一个光主板加电还是一样的反应。取下CPU也是如此。内存试过没问题,CPU没有试过。请高人指点:这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去论坛下张Y150的图,我昨天还下到,搜索一下吧~

网友:
谢谢!谢谢!如何才可以加经验呢?图纸是找到了,可是下不来。

网友:
多回复 多发帖 不过不要灌水 要扣分的 哈哈

网友:
最佳解决方案:主板背面CPU有个四方小芯片好像是ADP 3205,加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