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讲讲如何跑电路

楼主(2008-04-13):
为什么坛子里没高手具体讲讲到底应该怎么跑电路啊?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才能找到线路?比如跑开机排针到5V待机电压,看完书只知道中间是供电线,既然中间是供电线路,那为什么板子正反面还有供电线?有的线路跑着跑着就没有了(反面也没有)晕啊,书中只是讲一些原理图,本人有点无线电基础,这些图很简单也很好理解,但一说到故障现象,就是简单的一句跑线路,看似简单,我觉得应该出来个高手把这个问题好好给新手讲讲,初接触主板维修的新手,10个里面估计有9个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哎,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原理明白,图也会看,就是跑不通电路,也就等于知道哪坏了,还是不能修(跑不出电路和谈维修) :'(

网友:
晕,拿块好的板来,换点一个电容,看看有什么问题,再换电阻,再看看有什么问题,反正就拿块好修坏,再查一下线路,乱来就好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误导别人,你这也不是修板的正确途径!!

跑电路需要非常的耐心!更需要细心!没有跑不通的只有跑错地方的。比如过板孔线,如果是一个你一定不会跑错,可如果孔多了你就难看清楚是哪个,这时候需要的是细心。

网友:
跑线路对于电脑主反,显卡等是很难的,多数用线路图,因为PCB是4层或者6层,电源线多数走内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说的有道理。我在跑电路的时候经常发现这个问题,跑着跑线路跑到一些插槽的里面去了,(被一些插槽挡住了),弄不清楚和周围哪些元件有联系,最近这几天,几乎所有的供电电路我都能跑通(供电的元器件比较大),时钟电路也可以,就是开机电路,我怎么也跑不通,有能给指点指点吗?开机电路的原理我很清楚,电路图拿纸随便就能画出来几种,就是跑不通,请问大家在跑线路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线吗?我跑所有的供电都不看线,就凭着印象当中的原理图跑的。开机电路我也用这个方法为什么跑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