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内存电压不足

楼主(2008-04-13):
今天修一块板子,ASRock的775V88+,不读内存,查内存供电管Q2243已经烧毁。更换后内存电压过低,管子发热严重。因为客户急着赶车去广州,没有时间去细查,无奈之下又把换上去的管子吹下来,然后直接用个从坏电源上拆下来的整流二极管焊在S极和D极上,原来的3.3V经过二极管的压降变成2.5V,刚刚好,装机测试,OK,顾客特别满意。而且不发热。赚了。

网友:
如果要设置超频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可以哦,学过来了.谢谢楼主
可能下回我可能也会用到.

网友:
这也行!我想知道点原理,能否说明一下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那个管子也是降压用的,将3.3V降到2.5V的,而二极管的电压降刚好是0.7V,那么3.3V-0.7V=2.6V就可以满足内存的供电电压了。

网友:
这叫灵活运用哈,楼主这招够利害的

网友:
我今天 修了一块华擎主板也是内存供电电压低,场管用的是APM2030,我用3055代替,电压2.5V工作正常,看来华擎主板内存供电故障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管子也是降压用的,将3.3V降到2.5V的,而二极管的电压降刚好是0.7V,那么3.3V-0.7V=2.6V就可以满足内存的供电电压了。

说得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
快修,行。
普修不推荐,可能因为电压波动造成蓝屏。

网友:
高,实在是高.多多学习. :P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内存的电压在2.5V到2.8V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怕电压低,所以建议用压降低一点的二极管,呵呵!!!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希望大家有机会试试,验证一下!!!

网友:
一直就是这么干的,没什么问题,客户没有返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怕遇到带载能力差的电源。
造成3V3偏低。
建议还是用个大点MOS代换。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这样说得也是有道理!!!不过如果用肖特基二极管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想稳定还是用大一点的MOS管,免得过2天又找你来啦~~

网友:
用二极管当作降压管, 在以前主板的时钟发生器同时需要3.3V及2.5V时, 其中的2.5V就是经由3.3V降压所得. 所以这方法管用, 但需小心二极管的功率.

网友:
办法不错。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不是这样做的。我是在主板上找了一个2.5v电压直接“飞”过去的 也ok了
嘿嘿

网友:
呵呵,比我还省啊!!!厉害!!!不过要注意电压的稳定,不然,会引起其他莫名其妙的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得也是有道理!!!不过如果用肖特基二极管的,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的方法几年前就用过了,肖特基二极管的压差很小的.一般用硅管.

网友:
巧办法,最好还是原件替换好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你那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修好多板坏的是8脚的4500M
直接用线把1与5678相连,
而好多电路设计用两个MOS供电的,前面的坏了,直接用二极管接上,靠后面的稳压

网友:
呵呵,楼主的办法挺高明啊,能解决一时的麻烦啊,等客户再找上门来修时,又挣一笔钱啊,真是厉害啊,佩服啊!说实在这种办法也不错的啊,以后我也得学习了啊

网友:
还是稳妥点换个好的三极管...办法是好.但这样的修法不值得提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管子也是降压用的,将3.3V降到2.5V的,而二极管的电压降刚好是0.7V,那么3.3V-0.7V=2.6V就可以满足内存的供电电压了。

這點寫的不錯,值得學習!
問題:假如客戶在DIMM滿載或超頻這兩種超時工作,會不會有故障?

网友:
灵活运用!!那个管子也是降压的,将3.3V降到2.5V的,而二极管的电压降刚好是0.7V,那么3.3V-0.7V=2.6V 可以满足内存的供电电压!!!

网友:
这个方法可行的,修U盘,3.3V电源控制IC坏,直接接两个芝麻二极管,从5V取电,事实证明可以正常长期使用,修东西有的时候就要变通

网友:
只要主板好用,至于方法,无所谓,只要达到目的,什么都行

网友:
我想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电源来保证才行...

网友:
我也遇过这种事,内存电压没有2。5V,三极管换后电压还是不对,无奈飞了个2。5的线过去,结果正常开机。呵呵!

网友F:
想的真的很妙但是那样二极管也得考虑呀要不是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今后修到内存供电电压低的板子就有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像是1N54XX,忘记了,是坏电源上拆下来的初级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H:

应该可以带得起的,毕竟内存的电流不大,而且3.3V也可以提供一定的电路的。因为电源在设计的时候,设计人员都会考虑留有一定的余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的真的很妙但是那样二极管也得考虑呀要不是用不了多久的

我一般都是用3A或者5A的整流管来用的。这种属于低压电路的,一个影响不大!!!我也曾用过1N4001来用,两年多了,那个客户除了因为电脑中病毒找我重装系统外,好像再也没有因为板子的问题找过我了。呵呵!!暗爽!!!!

网友:
我一直以为二极管的电压降是0.6V

网友:
快修,行。
普修不推荐,可能因为电压波动造成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