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电源, 有个ZD502看不清了(补上图)

楼主(2008-04-13):
也是个杂牌电源, 没烧保险, 有5VSB, 有PG, 但没其它输出, 或者说忽略不计, 12V只量出0.X伏.

在自动稳压稳流控制电路(因为新手, 也可能不是)上发现一个类似色环电阻的烧得黑呼呼,拆下来已经不能识别了.

看电路版上印的是ZD502, 上网查了一下, 是指整流稳压二极管吧?

现向大家求助, 这个ZD502, 应该是多少V的?

==============================
补上图, 请各位帮忙!

网友:
这个ZD502应该是该元件在电路板上的编号,不是元件的型号,但可从编号上看应该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由于该元件已经无法目测识别, 我就是想问高手, 出现在这里的稳压二极管, 有可能是多少V的?
这样我明天好去找个来代换.

网友:
可能还有其它坏,多检查,不然你有的累啊!!!!!!!

网友:
拍个片片上来啊。。有家好帮你看下,,。。。

网友:
先查494芯片12脚是否有输入12V,8脚是否有输出2V。

网友:
是啊,你不在查下稳压二极管为什么会烧了,换上去了通电会死的很惨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查电路中....
开始头晕了.....
似乎其它都没问题, 494什么的, 限流电阻啊什么的.....

确实应该有个原因烧这个稳压二极管....努力中....

网友:
btw, 还是希望有经验的大虾能告诉我这个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实在不行, 还是想继续上一个好的, 让它再烧一次看看.

网友A:
这个绝对不是稳压二极管,应该是个电阻或电感,电阻的话估计是10欧到150欧之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绝对不是稳压二极管,应该是个电阻或电感,电阻的话估计是10欧到150欧之间的

谢谢,我看花眼了,刚才仔细看了那个ZD502标的是虚的。
这下就好办多,如果只是电阻烧了,找个好的顶上就可以试试了。
不过,从照片来看,2头都是棕色的。。。。比较难判断参数啊

网友:
用肉眼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它原来应该是 综黄?综.
查了下表,如果在楼上版主所说的范围10-150之间,只有14,140两种可能。
用表测了下,现在它还有30欧。猜测原来的阻值应该是140欧。
明天找个140欧的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阻,而且是大功率电阻,你看那电管很粗,像蛋老师说的,而且阻值也应该很少,估计在百殴内吧。

网友:
两头棕色的,其中一头可以定为误差1%,这样的电阻应该是精密电阻,经验所得:有可能的型号是:10,12,15,100,150这几个数,不可能有140的(15的最有可能,绿色烧一下,看起来就是黄色的)

网友:
从照片上看,它的确应该是电阻,但不是什么大功率电阻!从两头是棕色的来看,应该是五环精密电阻,前三环是电阻的有效数字,第四环是有效数字后的零的个数,第五环是误差。

网友:
应该是14欧的电阻,是不是在整流桥附近呀,是的话就是它了。

网友B:
谢谢楼上一众热情的版友。。。

不是在整流桥附近,已经在输出线附近了。
现在量这个坏电阻,有30欧,不是说烧坏了就会电阻减少吗?

网友: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个电阻,且在100欧以下,可能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换成了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这个电阻还没有坏,故障在其他地方.......

网友:
#19,不是吧,都烧成这样了,电路板上都黑了一大块,还没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一众热情的版友。。。

不是在整流桥附近,已经在输出线附近了。
现在量这个坏电阻,有30欧,不是说烧坏了就会电阻减少吗?

电阻烧坏阻值一般变大,没有烧坏也是可能的,烧坏一般会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烧坏阻值一般变大,没有烧坏也是可能的,烧坏一般会断路。

传说中张先生发话了,这电源估计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