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5355电源管理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8-04-13):
我今天接到一块845的主板,不知什么牌子,看不出来,拿来的时候起动不了,诊断卡跑C1,下了CPU一看CPU的一根针脚从底部弯了,贴在了CPU上,轻轻有针扶起来,这根针脚从底部脱落,我开始以为是CPU不能用,我把这块CPU拿到另一台可用的机子上,完全可以用,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块笔记本CPU,PM2.4G.我再检查主板,发现CPU供电不对,只有零点几伏,供电管下管有一组没有控制电压,上CPU供电对1.45V,不检CPU,但下组下管还是没有控制电压,查出是一个5355的管理芯片坏了,这块主板有两组供电,分别由两个8脚5355芯片控制,我在网上找了下5355芯片,但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所以请教一下各位,看有没有谁知道这芯片的祥细资料或用什么代换,谢谢!

网友:
不知道 什么笔记本和台式机一样的CPU 。难道是神州的,还有什么5355 芯片上没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