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87插行偏转不工作

楼主(2008-04-13):
EMC787插行偏转后,起振后又停振!请教!!!!

网友:
指示灯什么状态?全面补焊

网友:
指示灯处于开机状态,补焊了,没有虚焊,

网友:
接偏转线圈测行供电?取掉后测行供电?对比二次测得的电压值.
1,偏转线圈坏.
2,高压包

网友:
包坏了
包是730-302-770VC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