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不加电问题

楼主(2008-04-13):
联想865主板不加电,晶振两脚电压,一脚0.64V一脚0.07V,将32.768晶振,一对小电容,106电阻同时更换后每次都能加电,用了一天第二天故障恢复原样,再换又好了,用了一天又坏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
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怕增加故障,如何来判断?

网友:
你看下PCI14脚是不是短路啊。   在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