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只走5不过了

楼主(2008-04-13):
双位诊断卡十位什么都没显示,个位只有一个5。停在那里。过不去,是怎样回事?
小弟不懂请各位帮帮。(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开机诊断卡就显一个5,显示器上无信号,内存也没报警。

网友:
换块卡试看,我就试过卡出问题,所以没有显正常代码。有时候换跟槽也会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换根槽?小弟不懂。

网友:
主板上不是只有一个PCI槽的话,插到其他的PCI槽上看看,这样该懂了吧!

如果板子比较新型,诊断卡廉价的话,就没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也是显5. :$ 卡在别的板上显示正常。

网友:
这样的话,建议还是换张卡试试吧???或者查查PCI槽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查集成声卡或者集成网卡看看!!!

网友:
好像诊断卡也存在兼容性问题的。换个贵点的卡

网友:
第一个PCI口。。。。。奇冠卡。OVER

网友:
你的诊断卡是好的,但楼上也说了.现在好多的便宜货都有个个缺点,那就是存在着兼容性.
    我建议你换张好点的看  或仔细查查你的PCI插槽是不是好的

网友:
换pci槽看看,诊断卡存在着兼容性.换个4位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