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指杆触摸板 问题求教

楼主(2008-04-13):
有一台IBM T41
笔记本
电脑 指杆触摸板 不能使用,但外接鼠标和 键盘是好的,想问一下,这个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是设置的 话 一般应该在哪儿设置,硬件问题的话一般是什么有问题,应该怎么检测,烦请各位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找个T41的键盘试试

网友:
BIOS里是有关闭指点杆的,如果没有关闭的话,若排除插座接触不良,应该就是指点杆的问题了.

网友:
触摸板 和点杆的接口是分开的 ,而且外接鼠标是好的说明控制键盘鼠标的芯片是好的啊 ;看来还是得找个键盘先试试再说,如果是主板问题应该是哪块的问题

网友:
先进BIOS恢复一下 看看 如果没好的话 触摸板短路会导致指点杆不好用 排除办法 先拔下触摸板 看 如果指点杆好了就修前者 如果没好就换一下看看 指点杆短路也会导致触摸板坏 控制芯片坏的可能很小 除非进水

网友:
排除键盘和BIOS关闭的话,可以换个3257Q

网友:
是不是重装XP了,如是就是系统的事---

网友:
我们曾经碰到过这样 的问题,欢乐难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