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5液晶维修中......已修好

楼主(2008-04-13):
昨天收修一单位IBM15液晶,没有具体型号。
开机黑屏、指示灯亮黄色。拆机、换通用高压板,有背光、白屏。
想换信号驱动板但该屏是双40针软排线,没有现成的驱动板。只能修修看。
先测屏保险F102正常,通电测屏供电、无电压。拉开屏线,测驱动板供电也无电压,初步判断驱动板有问题 。但先确定屏的好坏,在修其它,为维修原则。
屏供电对地吱吱叫(蜂鸣档0.23、对地电阻7欧)不会这么低吧! 真是怕啥来啥。拉开屏主芯片供电保险,还吱吱叫。再拉开L300电感,仍吱吱叫、晕,看来在屏供电前级,最后拉开C310、不叫了 ,屏供电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拿下C310测蜂鸣档0.23是从这里产生的。
看来这个小家伙短路了。
疑问出来了,这个C310(49R9)没有见过(麻烦大家把图放大看一下、有劳了)既然是C应该是电容,但看样子又不像,所以不敢肯定好坏。只能请教见多识广的大家了。这个问题只能提到这里。下来信号驱动的检测过程只能等明天闲了,在给大家汇报。

网友:
如这玩意一端是接地的.可能就是电容了.如断开它屏供电对地电阻就能恢复正常,那就直接取掉,然后通电试一下不就知道 了.

网友:
不是电容,但当无法确定其实际用途时,而且取开该元件屏电路不再短路的话.可以参考"长风"版主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直接去了 不要那个东西

网友:
谢谢几位前辈的关注。
那个电容的另一端确实是地。看来拿下C310就可以通电了。
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个通用信号驱动板,装上、通电、显示“无信号输入”按常理应该是黑屏,但现在是白屏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上信号线xp界面显示了,但就是太白了,菜单无法控制亮度。
看来还得继续修,先随便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么标注电容的呢 这么记住了。。。。。。

网友:
今天终于把这个IBM15液晶给搞定了。那个"C310"我也装回去了.使用正常。
不过我要更正的几点是:
1、那个C310不是一个电容而是一个49欧电阻。肯定是标错了。不过3.3v对地接一个49欧的电阻,我有些想不通,请大家给个正解。以上我说了那么多把大家给误导了,不过这也是个经验教训大家如果又遇到的话不要走我的弯路了。(我这个新手总是要走弯路的
2、开机就白屏,接不接信号线也白屏,是因为我代换的驱动板有问题,BL-ON的控制3极管坏了一直处在导通状态所以一直是白屏。换掉坏管开机正常。
3、正常显示时特别亮颜色淡是因为我写的程序不对造成的,正确的写入程序后正常。
看来好事多磨啊!再次严重感谢楼上给于帮助的几位兄弟,还有给我正确程序的文军大哥。

网友:
LZ最好  把他编辑到  一楼的帖子上   方便大家看 谢谢

网友:
希望楼主把那个程序发上来,让大家收藏一下。也许那天也会有用的。

网友:
这只是一个通用驱动板的驱动程序,用的比较少。
SCALER: RTD2023L
MCU:  MTV512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修过液晶,但我想以后会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