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彩色拖尾

楼主(2008-04-13):
一杂牌改装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是gm2621的芯片,现在故障为彩色拖尾,现象如下图,请问这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谢谢!新手请教,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可找通用驱动板代一下.大部分是驱动板问题.个别也有由屏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免程序2621板,不需要写程序的, 设置好跳线就可以了~~~~~~~~~~~~

网友:
先排除 驱动、板的 问题 在看看 屏线    VGA线质量不好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该显示器把亮度调到差不多最小时画面就没有拖尾现象,只是亮度太暗,论坛上的文字可以看见图片就不怎么看得清楚了,这种情况是屏线问题吗?

网友:
现在我把对比度调小,大概只有10%左右,把亮度调大,50%左右,图像就基本正常,看图片上网基本没有问题,但是看电影看视频还是觉得图像暗,把亮度再调大画面又显示不正常了,这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