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845艾崴mP4G2不通电一例

楼主(2008-04-13):
845艾崴mP4G2,故障为不通电.查得南桥旁103排阻只输入二组3.3伏,插上电源时正常情况下为三组输入!触发后为四组输入.更换南桥旁的103排阻.变三组输入.通电可触发,故障排除.根据以往经验,我已经修复同样的板同样不触发同样是103排阻坏的,已经有七八板了.我想这算是个通病吧.注意它的触发排针的电压为0.92伏是正常的.有时候知道一类板的通病,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通电时正常情况下为三组输入~~
LZ的意思该是说插上电源时有3组吧!呵呵·!

好经验!顶一个~

网友:
具体,要说南桥有多少组3.3伏进入,呵呵,我还说不清,但插上电源时南桥旁103排阻肯定是三组输入.触发后,就变四组了.

网友:
对呀,南桥有几组3。3V电压输入,几组电压输出呢。学知识要倒位,才能做到精修,此贴胜好,今天又有学有所获。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插上电源时正常情况下为三组输入!触发后为四组输入.楼主在那里杳的资料啊?

网友:
那以后测南桥的3VSB,都要从排阻上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