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k7s7ag 故障问题

楼主(2008-04-14):
有一精英主板 型号为k7s7ag,诊断卡显示ED,然后有报警声,8短声间隔后再8短声,一直下去。这种情况应该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显卡是集成的,换过内存。
显卡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时钟是否正常,看看BIOS是否正常,对CMOS放电看看!!!!

网友:
另外注意下板上的CPU及内存跳线------如果有的话 ~

网友:
ED是乱码。按FF来修,有条件先刷下BIOS。

网友:
内存电压、时钟是正常的,放过电;
CPU及内存跳线是没问题的;
已经过了内存也是按FF来修么?
看样子先找人刷个BIOS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