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经常蓝屏.

楼主(2008-04-14):
我的IBM T30,最近经常蓝屏,蓝屏代码如下.
stop: 0×0000000A(0×00000023,0×00000002,0×00000000,0×804F5346)
IRQL_NOT_LESS_OR_EQUAL
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蓝屏的代码没上面实际的意义!
几乎每次蓝屏的代码都不一样~
建议做以下操作
测试硬盘有无坏道,
拆掉后加的内存
重新安装系统
......

网友:
其实硬盘我测试过没有什么坏道,请问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硬盘测试软件?
内存我也只有一条512MB,

网友:
测一下内存。内存有问题的多一点

网友:
先查内在,再看看显卡,不行再查主板和其他设备~~~~~~

网友:
有时候 是CPU问题,建议换个CPU是试哈子,看看行不

网友(2008-06-26):
加焊内存遭
  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还不行
是3421换个试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还有就是重装下系统!!!

要是还不行,硬件有问题!!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内存和内存槽,驱动加载出错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检查系统、 显卡、内存 硬盘有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