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60报0192

楼主(2008-04-14):
IBM T60机器,有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关机再开也有可能报0192,还有一部分是BIOS和安全芯片不配引起0192报错,这也是有些做维修的朋友刷完BIOS后为何会说乍会有0192报错啊?我风扇明明是接了的啊!在T40板子上我们可以写入干净BIOS文件,去掉安全芯片(AT97SC3201)来达到不检测的目的,也就不会存在0192了,翻阅T60图纸,也有关于TCPA功能的简单说明,在图纸的68面页上,通过R988电阻功能来实现!但目前没有机会实验,发此帖,希望有经验或有碰到此问题的朋友探讨一下!共同研究!

网友:
IBM 0192报错解决实例:
0192System Securiy-IBM Embedded Secut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
(系统安全性-检测到IBM Embedded Security 硬件干扰。)
该故障是因更换密码芯片后造成!
解决方案之一: 通过IBM官方程序计算UUID号破解该报错;(但些方案经实验已告失败)
        之二: 重新刷写BIOS程序和密码芯片内的程序.(两个程序必须匹配,否则还会报错.所以我们平时在检修IBM时,注意备份程序!

网友:
解决方案是不错,但实用性不强,我的意思看能否关闭主板的TCPA来达到目的,这样比较实际一些!

网友:
谢谢版主们快言书语,向你们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主,哪到底怎么做才能解决呢,是不是把R988的电阻去掉就行呢

网友(2008-07-05):
现在有T60的0192套料卖了

网友:
你指的套料是不是BIOS+安全芯片啊?现在这个问题已解决!轻松完美解决0192

网友:
楼主没说明怎么解决的?请说说,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直接拿别人那里修去,别人说两个都需要刷

网友(2009-04-16):
最好的办法是用屏蔽安全芯片校验的工厂测试用BIOS。

网友:
为了解决0192报错而采取屏蔽安全芯片的解决方案,会使Client Security Solution软件用不了.

网友:
学习了,继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