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Barracuda 7200.7固件

楼主(2008-04-14):
关于希捷固件备份

希捷固件备分最好如下
例如:ST340014A-3.04-S15-F54-0.99-5JX0P2TX

      1)ST340014A  硬盘型号                      硬盘标签纸上就有
      2)3.04            固件版本号                   硬盘标签纸上就有
      3)S15             电路板号                      接COM线在速率选9600时,硬盘加电就会显示
      4)F54             电路板内置版本号          接COM线在速率选9600时,硬盘加电CRTL+A
      5)0.99            CERT版本号                  接COM线在速率选9600时,硬盘加电CRTL+R
      6)5JX0P2TX    硬盘SN号                      硬盘标签纸上就有

1希捷Barracuda 7200.7 系列的电路板不能通换,要不会进F级!换板原则主要是电机驱动一样,电路板号一样就可以
2希捷Barracuda 7200.7 系列在固件版本和CERT版本一样的情况下,ATA基本通用!
3希捷Barracuda 7200.7 系列固件版本为X.5X这样时候,不仅支持Y砍头,还支持k跳砍磁头
4希捷Barracuda 7200.7 系列在砍过磁头开SF的时候,一定要修改SN的第三位数
5希捷Barracuda 7200.7 系列在SF过程中碰到LOG为空时,可以写别的CERT和CERT TAB再试,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
真是好文章,绝对支持,另外想问下希捷7200.7的固件代换除了SN之外,其他的都要相同吗?(比如说自己的ST380011A的固件损坏了,想用其他的盘来写)

网友(2008-10-18):
解压错误呢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2009-03-25):
F级一般要求板号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