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信号线问题

楼主(2008-04-14):
自用的19纯平 老是挑显卡x440的就一直闪,什么也看不清,其他型号一切正常,检查过显示器就信号线的屏蔽线有段的地方,者有影响吗? 很费解!

网友:
看是不是刷新率有问题  要不你把VGA 换根线 看看

网友:
换其它显卡无问题的话,有无可能是显卡本身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