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美齐(JEAN)JD772显示器的数据。

楼主(2008-04-14):
E2rom芯片坏了,找不到数据请数据的朋友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到悬赏 区发帖子吧  在这里很难找到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你动不动就悬赏!

网友(2008-08-28):
修好的机子上拷下来的,但这机子还有一个问题是,菜单看不见,但能调。不知道是不是LM1269NA坏了,我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如果你试了,可以的话,请知道我一下,谢谢了

662 Bytes,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