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精英761GX-M754 CPU供电电感

楼主(2008-04-14):
求教,精英精英761GX-M754 主板 开机一会就蓝屏,系统都装不上了,显卡 内存 CPU供电都正常,就是CPU供电的3个电感都超级烫,
是电流问题吗,是不是要把电源IC和供电管都换掉啊,又很多这样问题。电感烫手的。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更换所有VCORE组件,包括PWM、MOSFET、滤波电容、电感

网友:
都换掉了。问题解决了。开机不在烫了,温度正常,可以装系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