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 {通病} 不通电。。。如何修复?

楼主(2008-04-14):
技嘉845 {通病}  不通电。。。如何修复?

断箭 -10 通病?????!!!你手上有几片这样的故障? ...
漫天飞 -3 发帖先看版规~~~

网友:
你说详细点,是不触发吗
市面技嘉845 80%都是赝品

网友:
没有吧  我有好多主板 不通电  特别是VIA的 一般 没修好过

网友:
你看看左下角有个6脚的芯片坏了!在就是I/O.

网友:
GA这样的板,不加电不是专用芯片坏了啊,就是IO坏了啊,我看你还是换换试试吧

网友:
可以试着强加电,看看行不行,有些这样的板放了很长时间后,莫明其妙的就又好了,我有二块技加板子就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