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点不亮

楼主(2008-04-14):
硕泰克主板AMD CPU CPU是2500的  原来是点常复位 诊断卡跑几步就从起 我换了一个给 REST的供电管 主板就不亮了  我在把那个管子 换回来还是不亮  我现在强行加电 CPU供电 刚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的 1.6 1.7V 但是过几秒 主板又长复位 CPU的核心电压就没了  SB  IO 待命  都上来了

就是不亮 啊 .......................................................................................................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板子,也是CPU不工作,是内存2.5伏供电没有了,

网友:
我的 这个主板的 2.5 V  还健在   你的那个是怎么修好的啊
??

网友:
看不太懂,请lz吧语言再条理清晰些

网友:
就是原来的  毛病是常 复位  我换了个 REST  供电管 就不亮了

强行加电  CPU有核心电压   但是过几秒钟REST 就又 常复位   核心电压也就没了

网友:
也就是你现在把故障扩大了
那你现在呢就要首先修好cpu的供电拉

网友:
对现在我是把故障扩大了  现在的毛病是不上电是该先 修CPU 供电吗

网友:
现在能点亮了  坏的是一个到南桥 的一个管子 现在还是常复位

网友:
常复为...刷BIOS ....试试~.

网友:
谢谢 我刷次 使使
;P ;P ;P ;P

网友:
门电路检查下 或者直接换掉,我觉得这个坏可能大

网友:
查下门电路了,AMD的CPU容易烧,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BIOS 我刷过了 没用 CPU 肯定也没坏 这个主板 刚加电的时候主板有几秒不复位 不复位的时候核心电压能上来   过了 几秒就常复位了  核心电压也就没了

网友:
CPU座你试了没  我这有好几块都是座和桥的问题

网友:
我这没有462的测试灯  这个主板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都能点亮了 才从起

以后就几秒钟就重起   就在也电不亮 了

网友:
修好了 是给CPU 供电的管子坏了 用数字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但是给它们一起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呵呵,恭喜了呀,出现你这种问题的话,现查CPU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孤帆远影 -2 学习可以,但请斑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