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x,不认IDE

楼主(2008-04-14):
前两天修了一块主板,华硕848,(p4p800s-x),,开始是不亮后来查VDD不正常,内存供电处,用3055把2054(MOS管)换下正常,,用了三天,主板就不认IDE了,IDE电阻排,南桥电阻,Bios全换过,也没好,高手求助

网友:
测量IDERST是否为+5V,触发RSTCON#是否有高低变化。测量下图IDE的基本信号,如果没有问题最后换南桥。(在注意看一下USB跳线)

网友:
50分可跳出预备会员

AGP有两个管子很烫先排除本身管的问题 后查控制端

不认IDE查下与之相关的缓冲器 硬盘的信号线对地阻值在600左右~~~

网友:
阻值正常清洗SB先了!
不行在考虑SB损坏~

网友:
这个问题干桥啊....肯定好!加焊也可以

网友:
同意3楼的兄弟的说法啊,先测一下IDEAD线,IDERST啊测量完以后再判断南桥啊,

网友(2008-07-30):
不错啊..学到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