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40G 7200.7 硬盘短路!!

楼主(2008-04-14):
ST40G 7200.7 硬盘短路!!表现为:插上这块硬盘这个机器不能触发。
好像是那个东西短路了。
硬盘

网友:
电源接口的稳压二极管!
ST硬盘的通病!
故障原因多数都因为电源太烂!

网友:
学到了!呵呵呵!下次希捷硬盘要是出现上述现象首先俺就看那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u6这种故障,我直接把这个管焊下来不换新的上去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楼上的 哥们!你好!我是初学者,方便的话能说下什么是开sf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初学,哥们……咱们一起学习吧

网友(2008-06-09):
我现在有一块硬盘也是这个故障,不过手头上没有这个贴片稳压二极管

网友:
好象去掉也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