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楼主(2008-04-14):
各位师傅:
   我是菜鸟,有二块主板,故障如下 :

     1, 现在一块早期的旧主板(深圳则铭),想照着教材维修,但又无从下手.现我该如何处理?
我现知异常:触发PS-ON通电,CPU旁的场效应管发烫,但IDE旁的场效应管没什么温度.照教材用万用表打二极管档发烫场效应管的值很小或无穷大(三脚短接过),另一个在600左右.有内存开机没自检声,接显卡无显示.插诊断卡BIOS灯不亮,复位灯有一次闪烁.诊断卡没代码
     2, 还有一块845GVB主板,触发PS-ON通电,插诊断卡REST\BOIS灯常亮,也是有内存开机没自检声,接显卡无显示.REST一脚有5v.诊断卡显"-15A"
  不知描述对不对或清楚?请各位师傅拍砖,谢了.

网友A:
LZ
请到新手区看看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
   我是菜鸟,有二块主板,故障如下 :

     1, 现在一块早期的旧主板(深圳则铭),想照着教材维修,但又无从下手.现我该如何处理?
我现知异常:触发PS-ON通电,CPU旁的场效应管发烫,但IDE旁的场效应管没 ...

关于第二块,是全板没有复位吧?(高手请斧正)先查一查电源的POWER GOOD电压是多少(灰色的线)如果低的话就修电源吧。我最近就遇到这样一块板是电源无POWER GOOD 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请到新手区看看帖吧

                    强烈支持

网友:
我们需要你提供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