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2可代换的芯片

楼主(2008-04-14):
今早修了两片昂达的N61G,都是9202坏,找不到一样的芯片,于是用7057,6520
代用,两个型号的ic都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上好样的,那这两个芯片好不好找嘛,请问你修的空上N61G是不是1.2V电压没有(显卡供电)

网友:
谢谢LZ
有张昂达的,也是9202坏了
我就是没有找到更换的

网友:
我有几块也是 9202烧的  可以代换试下了

网友:
回2楼,是没有1。2V,这个1.2V应该是北桥供电吧
昂达板的通病,旁边几个电容坏,然后桥电压不足1。2
有些0。5或者0。9

网友:
那不是北桥,那是一个6100集成显卡,你可以去查一下,有先者发过此贴,证明那是显卡

网友:
啊。。。一直以为是北桥,不好意思 :$

网友(2008-07-29):
可以电路上断掉集成6100吗?而用外置PCI_E的显卡吗?高手请赐教

网友(2009-12-13):
反过来  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费更大的功夫
再更多的成本吗

网友:
谢谢楼主 我马上换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可以吗?看来是个特例哦!